风景
如何让变频运行频率变更

楼主(2010-10-14):
英威腾变频不和PLC通讯的情况下,怎么控制一个变频,在条件1最大运行频率为50Hz , 在条件2最大运行频率为40Hz ,调节运行频率是变频上的电位器。可以使用PLC输出。

网友A:
不通讯能改参数吗?除非有第一最高速度和第二最高速度可选。不如用PLC模拟量控制吧

网友B(2010-11-30):
用段速,PLC Y1输出50Hz ,Y2输出40Hz

网友C:
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D:
变频器都有7段可设置,你就多几个输出就好了

网友E:
多段位控制
机床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改造;英国威勤球栅尺、数显表;动平衡测量机;三菱plc;三菱变频器;
http://www.qinfei8384.cn/

网友F:
说严格的,你这些话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