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加速:一直按速度一直加 知道到达50HZ,也可按一下,频率加一点,减速与之相反。
不是通过通讯,模拟量,来实现的 。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啦

网友A:
不用PLC变频器本身就可以

网友B:
就变频器里面所说的  远控功能

网友C:
可以设置的。在多功能接点输入里面 你查下说明书就知道这么弄了

楼主:
可以说的比较详细点吗

网友D:
是什么样的变频器,一般在在多功能接点输入里面有UP/DOWN

楼主:
哦  谢谢 各位大侠 我来试试

网友E:
用PLC的两个输出点来控制变频器 的UP和Down,从而使电机达到一个平滑调速的功能。但要考虑一下电机所带的负载。

网友F(2010-11-19):
在三菱里有一个遥控功能…Pr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