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UN-AIR气泵的安装使用方法

楼主(2010-10-14):
求教JUN-AIR气泵的安装使用方法!!!
刚刚安装好后启动刚几秒就自动停了过一会又启动,但是启动时间就一点点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气泵是新的,检查下抽排气口是否有堵塞或者过滤器过密呢。
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