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MT6100IV 触摸屏反编译需要提供密码,有什么办法解密?

网友A(2011-02-14):
默认密码为111111   如果密码被改动就不好弄了

网友B:
这个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C(2011-03-22):
暂不可以解!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2011-05-15):
网上找一下吧

网友E:
这种情况是编译之前,设置了密码或禁止反编译,暂不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