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200 、300程序,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10-14):
程序中T0计时后闭合,T1开始计时,T1计时后为什么不会闭合?因为(P)没有上升沿信号,Q0.0也没有闭合。

网友A:
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上升沿信号本身也就会ON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这个毫秒级的置位时间用肉眼很难观察到。何况还有电脑本身显示为绿色的反应时间。
2. T1计时时间到为ON时的那个扫描周期内就将T0复位掉,所以T0、T1都在此时断开无法闭合。
3. 有一定的几率能将Q0.0导通,但不一定会将其导通。会造成程序的不稳定。将Q0.0输出线圈改为SET更能够观察到这种情况。

楼主:
1楼版主第1点和第3点说的很对,应该用SET对Q0.0置位。
但是第2点还是不明白,程序是从上向下执行的吧,T1接通了,向下执行应该对Q0.0 SET“1”,怎么不执行这句反而向上对T0复位啊??

网友B:
如果把网络3的Q0.0改成置位,并且放到网络1的前面,这个程序就很不错了。当然别忘了给Q0.0复位。

网友A: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74.pdf
请再仔细阅读这个文档中的介绍。
请注意1楼第三条的第一句话。
网络3跟网络1掉换,只是改变(掉换)了Q0.0导通与不导通的几率,并不能100%的确定其是会被置位还是不会被置位。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对,网络1T1置位好像不大好,换成Q0.0试试

楼主:
但是在S7 200中,类似的程序是可以达到效果的,S7 200和S7 300在这里是有区别??例子如下:

网友A:
因为对于200的100ms定时器而言,它是当执行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才刷新当前值,所以以上程序的T37、T38不会在执行到相应程序之前就达到计时值而导通进而将继电器线圈复位;换成1ms定时器也会出现那种情况。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换成10ms定时器看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D:
呵呵...大师见解非凡,I couldn't agree more!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呵呵...大师见解非凡,I couldn't agree more!

网友F:
你的问题在于理解上升沿的问题了。300中的Q0.0要使置1,将用到置位(SET)。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你无法看到它的1状态。
200;300都一样用“沿”就必须用“SET”;“RST”。

网友G:
大家好,我想说明一下的是,楼主的意识好像是,T1为什么没有闭合,我记得我曾经也有过一次经历,当时,我用的交叉参考看到,我使用了双线圈。我想楼主是不是应该注意下。

网友H:
第一个图 是不是出现双线圈了

楼主:
回7楼 jsm213版主:
原贴“因为对于200的100ms定时器而言,它是当执行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才刷新当前值,所以以上程序的T37、T38不会在执行到相应程序之前就达到计时值而导通进而将继电器线圈复位;换成1ms定时器也会出现那种情况。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换成10ms定时器看会出现什么结果。”
  这个是不是因为100ms大于程序扫描周期,而1ms小于扫描周期,10ms可能等于扫描周期的原因?

网友A:
回楼上,不是。
扫描周期是不固定的。
这是西门子对其工作模式已经设定好的。
系统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