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每个编码器坏都是内部17808三端稳压脱落,这个编码器是设备自身原装配来的,应用于幅宽测量,应用环境无高温,无震动。接在西门子300的FM350-2模块上,供电为24vdc,编码器型号为RI41-O/100 ES.11KB , 在编码器标示上没看到电压适用范围,是应用选型问题还是编码器自身质量问题?
假若编码器电压适用范围是12vdc,个人认为是选型问题,假若电压适用范围是10-30vdc,那就是编码器自身质量问题。
在网上没查到这个编码器的具体参数,知道的帮我分析下。

网友A:
同一系列的东东:

增量式编码器RI 41-O/600ER11KB:轴径为6mm;外径为40mm;600线;直流10~30V供电;圆形安装法兰;采用推拉输出方式。
品牌:     Hengstler(亨士乐)
原产地:  德国
类别:     工业设备 / 制版、印刷设备
产品规格︰   增量式编码器:轴径为6mm;外径为40mm;600线;直流10~30V供电;圆形安装法兰;采用推拉输出方式。
产品优点︰   德国原装,推拉输出,性能价格比较高.
主要市场︰   包装、印刷、及其他精密机器
  •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把它焊上,再用胶枪打上胶,试试好不好用,如果好用,以后再出现此问题,那说明选型不合适;如果焊上并固定之后一直能用住的话那应该是质量问题!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发热量过大。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能这个管子功率太小了,通电以后自身发热厉害造成焊锡融化脱落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同一系列的东东:

    增量式编码器RI 41-O/600ER11KB:轴径为6mm;外径为40mm;600线;直流10~30V供电;圆形安装法兰;采用推拉输出方式。
    品牌:     Hengstler(亨士乐)
    原产地:  德国
    类别:     工业设备 / 制版、印刷设备
    产品规格︰   增量式编码器:轴径为6mm;外径为40mm;600线;直流10~30V供电;圆形安装法兰;采用推拉输出方式。
    产品优点︰   德国原装,推拉输出,性能价格比较高.
    主要市场︰   包装、印刷、及其他精密机器

    根据一楼提供的相关参数,我感觉可能是编码器自身问题,相对于24v来说,内部经过处理后进入17808的电压相对要高些,这样三端稳压压降较大,电流大引起过热脱落。
    感觉有2种处理方法:
    1. 把脱落的焊上去,把编码器外部供电电压降低为12vdc,不知FM350-2模块能不能正确识别计数,这个要做下测试。
    2.更换其他牌子的单一24vdc电压的编码器。

    谢谢以上几位热心网友的帮助!

    jxh668

网友E:
    明显是质量问题

楼主:
    那三个脱落的三端稳压焊接上去,分别通电测试,两个没输出;一个8v后滤波电容冒烟,测量电容两端阻值25欧,剃掉短路电容再测试,输出正常。
    象这样的机台有三台,共近30个,以后再出现坏的就直接更换其他24vdc 100P/R AB相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三个脱落的三端稳压焊接上去,分别通电测试,两个没输出;一个8v后滤波电容冒烟,测量电容两端阻值25欧,剃掉短路电容再测试,输出正常。
    象这样的机台有三台,共近30个,以后再出现坏的就直接更换其他24vdc 100P/R AB相增量型编码器。

    照版主的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选型问题,编码器电压不匹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