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我的本本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连三菱的plc和触摸屏都可以 但是连信捷的屏不行 谁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

网友A: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不要买便宜货撒,

网友C:
买品牌的USB转换口;
如果电脑有PC卡插口,建议买个好点的PC卡转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