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我们在国内购买了一台设备,是OMRON的PLC (CP1H) 加人机(NS5-SQ10B-ECV2),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西门子产品和少量的三菱和AB,感到很很新奇,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OMRON的PLC。
我想问一下熟悉欧姆龙的朋友,这两个东西大概价格是多少?另外它们的各自编辑软件是什么(够用的版本)?
还有它们与电脑的连接线能自己做吗?
我觉的这触摸屏反应速度很快!

网友A:
PLC用的是多少点,因为价格不同。触摸屏多少英寸,价格也是不同。
40点,5.7寸彩色

QQ980347789

网友A:
CP1H软件用7.0以上
  •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楼主:
    刚找到的一点资料。

网友A:
    40点plc在750-980       5.4的触摸屏彩色在1280左右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网友A:
    如果你要软件我可以发给你QQ980347789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网友B:
    楼主可以到这里下,你所需要的都包括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1899.html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点plc在750-980       5.4的触摸屏彩色在1280左右

    这么便宜!比西门子便宜多了。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直接安装CX-ONE就好了,,omron的软件集合包,里面包含了几乎全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安装CX-ONE就好了,,omron的软件集合包,里面包含了几乎全部软件

    电脑要什么配置?可能我的电脑运行不了大型软件(西门子wincc flexble2007就明显迟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脑要什么配置?可能我的电脑运行不了大型软件(西门子wincc flexble2007就明显迟钝)

    对于系统资源的占用方面,OMRON的软件远远小于西门子wincc flexble200X软件的。
    谢谢您!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网友E:
    CP1H不带模拟量的40点价格在1800左右,带模拟量的贵300-400,触摸屏的价格在4000左右,没那么便宜,欧姆龙的屏就算是采用rs232串口的反应也比西门子的快,我的12寸屏,每屏上显示100多个数据仍然很快,操作延迟很小。欧姆龙的屏就是驱动太少,除了自家的PLC外很少能连接其他PLC。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1H不带模拟量的40点价格在1800左右,带模拟量的贵300-400,触摸屏的价格在4000左右,没那么便宜,欧姆龙的屏就算是采用rs232串口的反应也比西门子的快,我的12寸屏,每屏上显示100多个数据仍然很快,操作延迟很小。欧姆龙的屏就是驱动太少,除了自家的PLC外很少能连接其他PLC。

有没有与三菱FX2N的连接案例?

Email:   hfzwz@qq.com

网友F:
11楼说的对。。CP1H带4AD/2DA的最少要2200。

网友G(2010-12-26):
还可以呀
迈翔

楼主:
谢谢!顶起!

Email:   hfzwz@qq.com

网友H:
CP1H的新机子应该要2000左右吧

网友I(2011-05-07):
40点plc在750-980       5.4的触摸屏彩色在1280左右
还以为40点的要上1500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0点plc在750-980       5.4的触摸屏彩色在1280左右
还以为40点的要上1500呢

汗,这个价格你能买到才怪!

网友K:
CP1H 在2000左右  NS5的在4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