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940下载线

楼主(2010-10-14):
各位大侠,哪位朋友有三菱F940下载线的接线图,分享一下好吗?我想自己制作一个
先谢谢你了.

网友A:
2--------3
3--------2
4,6------8
8-------4,6
5--------5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一楼的兄弟

楼主:
一楼的兄弟,我刚才找到了一份资料说是按照下图接线,那资料是英文的,看不懂多少,确认一下哪个是对的,要是接错了把端口烧了就麻烦了
2------------ 3
3-------------2
4 ------------6,8
6,8----------4
5------------ 5

网友B:
是4--------6,8
正常应该只接
2---------3
3---------2
5---------5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