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里面有设置密码的一页,PLC程序如何编

楼主(2010-10-15):
触摸屏里面有设置密码的一页,PLC程序如何编,触摸屏又要怎么编,请大侠指教。。都是松下的品牌

网友A:
画面加密码页分两种,,一种是在画面里做,PLC不参与此功能。还有一种是在PLC程序里做,直接跳转触摸屏画面

楼主:
"画面加密码页分两种,,一种是在画面里做,PLC不参与此功能。还有一种是在PLC程序里做,直接跳转触摸屏画面". 小弟愚笨还请老师多多指点。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