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驱动器

楼主(2010-10-15):
求三菱驱动器MRJ3-100A
MRJ3-200A风扇型号

网友A(2011-10-05):
MMF-04C24DS
40以下没风扇的

网友A:
如果电箱有空调的话甚至可以把风扇插头的黑黄线短接,取消风扇。当然还是有风扇好点,短接那都是下下策。

网友B:
40一下没有风扇啊? 呵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