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PLSR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0-10-15):
PLSR里的最高频率[S1],总脉冲数[S2],j加减速时间[S3]怎么算啊,能否举个例子,各位大虾知道哪个答案就回答哪个,我都跪谢啦

网友A:
这个其实不叫算,叫经验值,但是你的加减速过程的脉冲书最好不要大于比设置的。就是说只要能让你的设备不叫稳定,这个加减速时间就设置好了,加减速过程长短步进和速度有关,还和负载的惯性有关

网友B:
要现场调试

网友C:
一般都是经验值,更多要在现场调试的。环境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不要依赖计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