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做了一个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仪表MODBUS通讯,没有成功,现将设置及仪表说明书部分附于下面,麻烦你帮我看看是哪里除了问题。

1、仪表说明书通讯部分

2、创建工程时控制器选择(modbus从站)

3、通讯设置
屏通过232转485连接到仪表(实验证明能用,没问题),通讯参数设置如下图,其中PLC站号设置中,地址拨码开关值为0。

4、控制命令设置
台达触摸屏Modbus映射表是W40001对应$0吗?是不是就是仪表设备地址的W0

5、读取仪表的值
现在向读取的是仪表地址的w920的值,

哪位高手帮忙指点迷津
只要你看了此贴我就谢谢你!!!

  • 下载积分:+1(yuanshengzhe)

网友A:
    首先正确设定通信口(232/485)及通信协议。在软件上正确选择控制器(如果没有预设的就应选择MODBUS选顶里相应的格式);台达触摸屏Modbus映射表是W40001对应的是人机内部的$0而不是仪表设备地址(可通过编缉宏把仪表上读取地址内容传到$0等)。

网友B:
    一定要确认仪表设备地址 ,有些可能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