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松下比较熟悉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0-10-15):
各位师傅,我用松下AFP-X C30的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编程软件默认是从1008-1023,为什么我
在程序里用TMY 1009会提示超出范围啊?是不是这款PLC不支持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啊?请指教,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那位老大指点一下呀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怎么没人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面默认的1008 是指COUNT 不是TIMER 老兄

网友B:
松下FP0的时间继电器,计数器是共享一个存储区,你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改计数器的范围,像你用的TMY1009已经是计数器区了,肯定会报错的如果你把计时器的范围扩大到1010就不会报错了
在 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计数器起始No 里面设置你需要的范围就行了

楼主:
没怎么看明白,我是说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软件里设置时从1008-1024,我在程序里用1009说超出范围,搞不懂了。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再顶上去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还没解决啊,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呀,看手册上说是没电池或电池不足不能保证保持区的内容,是不是没有电池的原因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C:
各位大哥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控制器啊?
TOKYO ELMEC CORP
ELC24-4A
这是我从我公司一台从台湾过来的设备上拆下来的,用来控制角度的,连编码器一套,控制精度可以达到1°,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一般在什么设备上可以用到?
老兄,我对你的发的贴子有需求,请尽快回复我 QQ 251462989 手机 13712336825

网友C:
很难找到 你的联系方式,我客户需要 你发贴的产品中一款,

网友D:
松下计时计数器公用一个区域,即从0--1023,系统默认计时器为T0--T1007,计数C1008--C1023,明白了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是说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的参数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