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01+Q71C24N和FX2N+FX2N-485BD做485通信

楼主(2010-10-15):
三菱Q01+Q71C24N和FX2N+FX2N-485BD做485通信.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通信程序,用什么方式实现通信,有例程的发个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指点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A:
你用CC-LINK做,比较简单,按手册上做就行了

楼主:
2楼,有CCLINK的硬件我早组CC-LINK网了,何必还找其他方法呢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你可以用双方的无协议指令和案例做程序,很简单。你也可以自己编通信协议,但较复杂。

网友C(2010-11-30):
我也只用过上面的QJ71C24N和FX2N-CCL模块组网过,没这么使用过,sorry

网友D:
用CC-LINK做,比较简单,按手册上做就行了

网友E: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