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用变频控制?

楼主(2010-10-15):
我昨天修车床,发现一个750瓦的单相电机可以用三凌变频控制的,我想变频不是控制三相的吗?怎么控制单相的呢,不知哪位高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多谢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你看的频率开到了多少HZ,我用过用单相变频器控制单相250W的电机。开到了30HZ输出电压220V,运转挺好的

网友B:
你对变频还不了解,从接线方式可分为三进三出,单进三出,单进单出的都有,还可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还可分为通用型,矢量型,风机/水泵专用型等。向列车上用的也是变频器,省去了整流部分,直接逆变。
通用变频器的原理就是把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后再逆变成交流电,实际上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而是很多个电压不同的脉冲组成类似于正弦波的电压波形。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有输入220V的变频器啊,输出的是三相220V,接二相220V在单相电机上就可以了,以前公司很多空闲220V的变频器经常拿来调电风扇单相电机,用,三相380V的星接的电机要改成三角形接法也可以

网友D:
看看二楼的吧,讲的很好

网友E:
统一二楼的

网友F: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G:
我见过三菱用220的

网友H:
就我所知任何变频器都可带220伏单向电机,变频器在调频时电压也是同步调节的,接任意两相到单向电机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倒220伏时即可

网友I:
我也只见过一次,学习了!!

网友J:
真是开了眼了

网友K:
有单相变频器的

网友L:
不知道 对单相电机的电容有没有影响

网友M:
30HZ左右,不能再高

网友N:
有,我以前也开发过这样的变频器啊。

网友O:
输入是单相的变频器去接单相电机是不是太
浪费了?还不如改用单相马达调速器。如果急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网友P:
我试验过可以的,注意的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要高于220V,单相电机的电容器不要接。转向调整输出的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Q:
可以的,只要变频器没有检测三相电流异常的部分,输出频率试可以变化的,变频器也不会跳异常的,只是电机的电容可能需要考虑下频率!

网友R:
二楼说得很专业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