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0-10-15):
三菱文本显示器用什么软件编程?谢谢!

网友A:
你的文本在哪里显示(是触摸屏还是在别的)

网友B:
三菱只有以前老的F920是文本,用GT Dsigner2可以编程的
三菱

网友C:
GT3可以编写12系列的屏幕
效果还可以不过,就是不兼容低端的屏幕所以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