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输出点全亮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15):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个三菱FX2N-80MR的PLC,不知道怎么的输入输出点的灯全都亮了,把程序全清除了还亮,把输入COM线全拆了也是全亮,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plc硬件故障,需要修了。建议换新的了。

网友B:
还没碰到过,长点见识了。

网友C:
PLC坏了硬件故障

网友D:
估计你也是用了仿造的假货,
硬件电路出问题了,换新的吧,别给老板省钱了,顺便拉动一下经济.........

网友E: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硬件故障,需要修了。建议换新的了。
版主,假如是硬件故障,你觉得故障会是出在PLC的哪个部位呢?
下载积分:+1(wsir123) 换新的了。

网友F:
输出灯常亮,输出点是否一直输出?

网友G:
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PLC受到了强大的干扰。

网友H:
要是PLC没坏,就检查线路问题

网友I:
你输出点有输出吗?
打开主机看看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J:
可能是CPU故障我的是欧姆龙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个CPU版就好了

网友K:
主板有问题

网友L:
我也有过用的是FX3G的输入输出都有灯亮后面换了一个

网友M:
应该是CPU板出故障了,可查一下5V电压,复位电路,晶体振荡器等等外围电路。
易志刚

网友N:
别看了,买到水货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O:
遇到过,不过是在PLC遭遇超强变频器电磁干扰的时候才见过,昙花一现的美景了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感谢分享

网友P:
PLC灯全亮,但没有输出的
I/O板坏了,我见了多了
有时这只是临界状态,很快就有新故障出现的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感谢分享

网友Q:
是不是线路接错了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R:
清除下PLC的存储空间看看行不
不行的话我也没办法

网友S:
还没碰到过,长点见识了
工控组态

网友T:
这种情况我修过。首先要判断是主板还是输出板有问题,你吧主板拔掉,就上电源输入板和输出板,如果还亮,就说明是输出板的问题,如果不亮,就是主板的问题。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了,就好修了。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感谢分享

网友T: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也是输出灯全亮,也写不进程序,有可能要换MCU

网友U:
PLC坏了,硬件故障

网友V:
硬件问题

网友W: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硬件出故障了 ,估计CPU或者存贮器出问题了

网友X:
什么问题啊

网友Y:
有遇到过,但没去研究它,直接换了完事。估计得换CPU了,

网友Z:
怪事天天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AA:
是不是COM端电压过高,给击穿了,所以所有输入点闭合了?

网友AB:
首先你要检查内部是不是有程序,检查是不是有强制程序控制,
也可以先把程序备份,然后删除PLC内部所有内存程序,看还会不会亮,如果还亮的话那是硬件问题,如果没有亮的话那应该检查程序出错或者有强制程序生效,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请检查内部电源和输入IC是否有问题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AC:
只见过不亮的,你这情况第一次听说

网友AD:
肯定是硬件问题,输入全亮不会是程序控制得了的,你可以用编程软件里的“PLC诊断”试试,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E:
送三菱公司检修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F(2010-11-14):
将内存数据清零看下

网友AG:
打开软件,看以下PLC的状态是什么?有故障可以看到的

网友AH:
电源板应该有故障

网友AI:
换新机吧

网友AJ:
换个CPU板,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AK:
可能坏了吧

网友AL:
我感觉应该检查一下24V电源,它的输入应该全都是负极。和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干扰。

网友AM:


网友AN:
我感觉把线全拆了,只接电源,送电清除PLC内存,再传一个空的程式试试看看,

网友AO:
是不是输出端接成输入端了呀,在电气上形成回路造成的

网友AP:
硬件故障

网友AP:
不知楼主哪里,我愿效劳

网友AQ:
希望了解到真相,增长点知识。

网友AR:
可能CPU模块有问题

网友AS(2010-12-25):
长见识了啊

网友AT:
那东西坏了。。。

网友T:
我手里的那个是EX20的,东芝的,现在还没修好,主要是没CPU换。不过我是输出全亮,嘿嘿

网友AU: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AV:
需要维修硬件

网友AW(2011-02-07):
电脑死机了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X:
长知识了,头回听说。

网友AY:
ni粘点啦呵呵

网友AZ:
应该是坏了吧,更换硬件啰

网友BA:
CPU有问题了,我以前就经常碰到过OMRON的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B:
主板坏了

网友BC:
期待高手出现!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D:
蛮有趣的事情,也蛮诡异的。。。硬件问题喽。

网友BE:
cpu板有问题。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F:
我遇到过都修不好的

网友BG:
量量输出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网友BH:
发来我公司,看看还有得修没?

网友BI:
三菱FX2N-80MR PLC的输入和输出端子是可以拆卸的,保留源程序,拆下输入输出端子后,清除PLC内程序,再上电进一步检查确定。

网友BJ:
CPU故障,输入灯都亮了或者是主板短路。

网友BK:
硬件坏了,维修或更换
QQ:6395435

网友BL:
坏了 ,换个

网友BM:
检查硬件

网友BN:
我也有遇到过
不过是因为主板被腐蚀严重,第一次通过清洗(用酒精)\烘干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没办法了!
需要提醒的是请在程序可以读出的时候备份起来哦
你这个PLC肯定用不久了

网友BO:
主板故障

网友BP:
cpu 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BQ:
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BR: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BS:
我遇见过,这是硬件故障,拿给三菱修了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BT:
我也没有遇到过不过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