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各位高手看看我的软件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5):
我的WICC2007版的用了一段时间后,一打开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如下图,或附件)但是在STEP7-5。4中集成项中又可以用,但就是不能创建新的项目,请问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的授权是没有问题的,谢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按照提示的路径将caches文件夹内的文件删掉。
另外这个软件叫winccflexible,别和wincc搞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提示的路径将caches文件夹内的文件删掉。
另外这个软件叫winccflexible,别和wincc搞混了。
应该是曾经清理过系统垃圾文件的原因。

网友C:
很显然,,楼主用过优化大师或超级兔子之类的等等优化软件,用它们进行过系统清理,此类软件会自动把*.tmp的文件全部当临时文件清除了。所以才造成wincc flexible部分文件丢失,不能使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碰到过,当时比较头疼,重新修复需要半小时时间(根据个人电脑的配置)。上网时这病毒那病毒,用用360查杀一下,上面的问题又会出现。搞的我重新买电脑,安装西门子软件后做一键备份。这样如果出现我现在的做法就是一键还原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第一种方式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