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程序问题

楼主(2010-10-16):
问题如下 当A642的值 为0-9是好的 10-15 TIM 0就出错误

楼主:
期待大侠的解说!在线等候

网友A:
你显然没有搞明白默认的定时器值为BCD码.只有CJ2开始才可以使用混合类型.
Regards
下载积分:+3(大脚丫)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以前在人机界面上面也有用DEC类型,老出错。后来翻手册才发现这个细节 TIMER的设定值为BCD类型数据。而A642 (0~255)为十进制DEC 数型。故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