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 中文注释显示日文?

楼主(2010-10-16):
我用GX-DEVELOPER 编的程序,转换成FXGP/WIN格式后用FXGP/WIN-C打开,原来的中文注释全都变成了日文,如附件所示,搞不明白什么原因,请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侠指点一下,我的那台电脑安装不了GX,只能这样麻烦的转来转去.谢谢各位了!!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2011-01-11):
乱码成外星文,非日文。

网友B:
把系统里字体中的日文删除就行了

网友C:
先装云端软件,再按说明安装gx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兄弟快换电脑吧
,现在电脑便宜着呢

网友E:
装个 南极星 试试!

网友F(2011-04-13):
给你发个翻译软件金山快译

网友F:
用金山快译2007绿色版翻译一下

网友G:
这不懂,我碰到过海泰克屏输入的中文就是显示日文的,只要把字体放大就是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