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的PLC连接不上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我连接2N的时候总是出现连接不上的那个画面,连1N的时候好好的,这里的12台2N的都连不上,用的是串口线SC-09的,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电脑的串口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就连不上呢?

网友A:
有很多问题 看看电脑com口和PLC的连接,你是不是设置了com 1或com几,你有没有连接触摸屏,触摸屏运行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PLC 类型对不对 会不会是 1N 的还没有改为2N
另外的话 com口 对不对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