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问一个事,280KW的异步电机角接能用250KW的变频器驱动吗?角接要用多少平的电缆线?电缆线什么型号?

网友A:
可以的,想省钱用两根150平铜芯线,留点裕量两根185平的铜芯线,并联使用。看你变频器和电机间的距离,尽量不要太长了。电缆可选用XLPE×3+1,看情况吧。

网友B:
可以的.但是要用的变频器很大,上次我改造一台空压机37KW,用了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高就1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想省钱用两根150平铜芯线,留点裕量两根185平的铜芯线,并联使用。看你变频器和电机间的距离,尽量不要太长了。电缆可选用XLPE×3+1,看情况吧。

用两跟150的? 是不是有点大啊。
角接大约460A的电流。
用2条95平并一路不可以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250kw变频器启动280kw电机能行?
自学

网友D:
主要看负载的性质定,一般情况是不行的。

网友E:
280KW的异步电机角接能用250KW的变频器驱动,能,但费用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0KW的异步电机角接能用250KW的变频器驱动,能,但费用很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F:
看负载应用场合及负载率,一般是不可以。一个是能否启动起来,另外一个是启动起来满负荷后会不会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G:
能够用变频器的,选用变频器时要看你工作在什么负载上,还要看你电机的极数及工作在什么性质,选用线的截面有很多种因素,如环境,布线的方法,距离而定。

网友H:
不匹配,不能用,有安全隐患和损坏设备的可能。将角接成星形就可以了,功率就变为200K就行了,但不知满足你的设备功用不?

网友G:
我原来250KW,8极的电机,而且是重载启动都是用的变频器,而且又很节电,对电网的干扰又小。

楼主:
照片上来了~~!
附件: 设备PHOTO.part1.rar (1465 K) 下载次数:28
附件: 设备PHOTO.part2.rar (889 K) 下载次数:18

网友I:
大功率变频器的应用不能低于现场电机功率,考虑到电机的负载情况一般都要放大一个等级。线的选型可参考有关资料,最好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根据电机实际输出功率选用小截面两根并联。

网友J:
我们厂250kw电机用的是施耐特变频器,电缆用120很好了。

网友K:
过去我曾经在40立方(350HP大约250KW)的空压机上改造过一台恒压供气的变频器。变频器选择的是国产的,功率容量正好与漏主的选择相反,我不明白楼主选择的依据?本身一台变频器单价已经是几万元的投资了,完全没有必要减变频器功率的钱。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变频器厂家或者老板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有一次我不经意地将5.5KW的变频器接入到7.5KW的电机上(当时是现场调试需要),用了一年多也没有事情发生,后来还是换了,想想也没有这个必要。
关于导线的连接问题,选择上尽量选择高一档(降档使用)。记得有一次连接也是40立方的空压机,老板非得在成本上无为地省钱,用185平方的电缆。我坚持原则必须用240平方电缆。他让公司采购买来185平方电缆用上,结果没有半年时间整根电缆炸掉了。奉劝各位在选型问题上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因为很多参数是前人的经验值或者是血的教训。

网友L:
两根90并一组是可以的,

网友L:
我90KW的用的是90的,而且有100多米的距离

网友M(2010-11-25):
负载不很大的话可以,如果负载大最好选300kw的,120的两根并用没问题,可以选三菱的变频器,质量好体积小

网友N:
250kw启动280kw的电机空载启动时没问题的,但是电机如果是长期满载工作,要考虑散热和停机保护。

网友O:
280KW电动机用250KW变频器有点冒险,不太赞成

网友P:
看负载,小负载没事,但要考虑保护变频器,我这边通的比你小,我用的是200KW变频器控制的160KW电机,重载

网友Q:
最好别用。如果负载非常小可以临时用一下,,长期不能用,2根95平铜线做一路

网友R:
费用是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