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我公司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2N PLC+1PG+三菱MR-J2S伺服器,问题是在加工过程中,伺服器ALM无规律瞬间动作让设备停止工作,之后自己复位,伺服和人机都没有故障代码。而且每次都停在同一位置,人机显示在247MM处。已经将伺服器,1PG, 伺服电机,甚至将PLC都代换了,电源也没问题,仍未解决。后从机械方面着手考虑,也没有问题。我们先把设备归原点(说明此设备在正常加工无须归原点),然后开到加工位置,把伺服电机的皮带去掉,让其空转,人机显示还是在247MM处停机。不知怎么解决了,盼高手指教.....

网友A:
试一下参数初始化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希望来电探讨

楼主:
    请楼上的大侠讲细一点,怎样初始化呢?

网友B:
    请仔细检查脉冲及参数设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说明设备原来一直正常使用,从没有改过伺服的参数。

楼主:
    我把此设备的程序贴上,请帮分析一下。 米巴厚度机.rar (16 K) 下载次数:97

楼主:
    我说的ALM就是程序里的X27.

网友C:
    篇码线可能有问题,磨破

网友C:
    请仔细检查篇码线,我公司也有这现象,后来把线包了ok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了楼上的,我们都代换过的。忘了一点,这台设备有时能正常工作近1小时,一般工作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就出现故障。从新启动归原点后,又能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D:
    会不会是编码器故障噢,换下试试。我厂数车对刀伺服出现过这种情况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换一下伺服试一下,因为我单位有好几个MR-J2S 伺服出现相同故障。伺服会出现软故障,不是有规律的故障。换下的伺服拆开检修,把输入与输出的芯片更换后就解决问题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由到伺服器的电源引起的。

网友F:
麻烦楼主说清楚点,是电机的输入电源干扰吗,还是什么?让大家都学习,讲的仔细的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由到伺服器的电源引起的。

电源故障引起,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坐标上死机啊,哈。

楼主:
这台设备属于定位控制(多段速定位),仔细观察其实每次都是在加工定位开始时伺服电机加载时停机的。而此设备伺服电机没有制动。由于惯性每次都停在247MM处。还有本设备的伺服器电源是由一接触器提供,本故障其实就是接触器触点不好引起,当伺服电机加载时产生电压降,导致伺服电源下降,ALM动作使伺服停止。伺服停止后电源电压又上升(在零点几秒时间内),所以伺服器没反应过来就没有故障代码了。此故障是一软故障,容易被忽视,走了不少弯路。我一直都是围绕伺服器,伺服电机,编码器等着手,伺服系统都代换完了。都没能解决问题。发此贴希望对大家维修有所启发。还有感谢对此贴回帖的朋友们。
  •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H:
    路过帮顶一下,下载程序,分析中……………………

网友I:
    好!跟大家学习!

网友J:
    看了你的程序,应是程序问题。能否上传一下人机界面程序分析一下

网友K:
    请将源程序发给我,我帮你修改一下,我的QQ:1617930083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