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我车间里有两台16T行吊是双梁的,由于是24小时频繁作业、而且有时候会出现超重现象,平时电机能使用一个月是很好的了,一般的在半个月内就烧了,夏天高温时更是每周一台的恐怖数值。本要按上限重器,可按后更是麻烦,害的维修要在吊上过夜,限了重量就无法正常生产···我想要一个能缓解我电机频繁烧坏的方法,求老师们详解···

我的电机是南京特种电机的13KW的!
ネ申㊣言舌

网友A:
楼主,是天马的吗?有保护吗?应该有过流保护,我们用的很好
互相学习

楼主:
我是三角轮胎的

普通的保护快关我们加过,可是经常跳闸。害的维修要在吊上过夜~~可加大的保护又不起作用~~所以求助老师们了~~
ネ申㊣言舌

网友B:
加大的保护?不会吧?!
加大电机
降低电机转速
改变减速器齿比(如有的话)
加强电机通风散热
一个月烧一台电机也够频繁的,天车上过夜也不错呀,可以看风景!
饿米豆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三角轮胎的

普通的保护快关我们加过,可是经常跳闸。害的维修要在吊上过夜~~可加大的保护又不起作用~~所以求助老师们了~~

威海的三角?

既然超重?那就是航吊的起重量偏小了。
只能加大航吊的起重量。

楼主:
改变减速机转速的比率的话会影响天车的产能,这样的方法我们也考虑过,,可领到否决了~

更换天车就更不可能了

那东西是说换就能换的吗~
ネ申㊣言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变减速机转速的比率的话会影响天车的产能,这样的方法我们也考虑过,,可领到否决了~

更换天车就更不可能了

那东西是说换就能换的吗~

那就多准备几个电机啊,坏了换上好的,轮番使用,还能拉动一下鸡滴屁。

网友D:
电机频繁烧的问题,主要是电机频繁启动造成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6-8倍,一般的电机是有单位时间的启动次数限制的,否则电机就容易过热,甚至烧毁。但是象你们工厂的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现在看来还是可以解决的,最终还是解决散热的问题,所以,可以考虑在起重电机尾部加装专门的冷风机电机,在行车总接触器闭合时,冷却电机就启动冷却起重电机,这样起重电机一直处在强冷却风中,对延长电机寿命肯定有好处。(具体形式可以参考变频电机的风扇安装)。
  •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E:
    电机加大,或改成6级的不知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F:
    电机加大。

网友G:
    我觉得加大电机可能安装有问题,还是在降温方面考虑,
  •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H:
    加大电机
    降低电机转速
    改变减速器齿比

网友I:
加装冷却风扇再加装一只延时器,运行电机时启动风扇,停止电机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停止风扇,来达到冷却电机为目的,加装的风扇一定要安全可靠以免掉下伤人
  •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J:
    呵呵,对工人好点撒

网友K:
    改变频器调速就行

网友L:
    可能是座力轴承或转子磨损,在刹车的时候没了间隔造成扫膛而电机过热,容易烧坏。要仔细的观察各部件的磨损情况!

网友M:
    看来你们也碰到和我以前一样的问题了,当时我也烦火了几月,这种状态在夏天是最容易出现的,最后我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给电机加了一套冷冻装置,用来给电机强制降温,强制风冷我也用过,但效果不好,因为环境温度高,风冷就不起作用了,一套冷冻装置如果自制的话也不过几千块钱,总比一个星期烧一个电机的强
  • 下载积分:+2(gaoqiang1986)

网友N:
    还是加大电机的好,一般大一个档的电机安装都没问题,再配一个冷却电机就更保险了。

网友O:
    检查负载电流,排除是否因抱闸释放不良,引起过载。如空载电流较小,负载电流很大,就是超载引起的了。由于频繁启动,热量散发不出去,导致电机烧坏。
    强制冷却,增大电机功率是好的选择。
  •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来你们也碰到和我以前一样的问题了,当时我也烦火了几月,这种状态在夏天是最容易出现的,最后我用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给电机加了一套冷冻装置,用来给电机强制降温,强制风冷我也用过,但效果不好,因为环境温度高,风冷就不起作用了,一套冷冻装置如果自制的话也不过几千块钱,总比一个星期烧一个电机的强

    师傅~~能相信的告诉一下你的强制制冷的是什么样的吗?
    有条件的话我也想弄一套!!!

    看来我也只能在强制散热上先想想办法了~
    ネ申㊣言舌

网友M:
    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制冷原理,比如简单一点的就像家用冰箱,在制作的时候把毛细管换成彭胀阀这样效果好一点,压缩机选2P以上的,在制作蒸发器的时候要以电机外形为依剧,作成左右两半,用软管联接以方便以后随时拉开蒸发器而拆卸电机,铜管直接装入电机的风槽中,同时在一边电机脚的下边加几个垫片,使电机有一点点倾斜度,以使冷却水向一个方向流动以利于水的回收,由于环境温度往往比较高,散热器加装水箱以加强散热效果,同时也可把冷却水收回水箱,这样就不致于到处都是水,这种方法有种毛病,就是要定期加水和清洗水箱,如果用汽车用的冷却液就更好,就是成本高了一点
  • 下载积分:+2(gaoqiang1986)

网友P:
    主钩电机13KW(16T)是不是小了,可以加大

网友Q(2010-11-29):
    应该选择电机的时候 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功率

网友R:
    电机型号及刹车的方式。

网友S:
先排除机械没问题
要注意起动电路是否正常,电阻箱有没有?
对操作工进行教育,不得过于频繁的开停
在电机加温度检测,进行过热保护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热心助人

网友T:
确认吊重负荷。电机上安装强排风电机。解决散热问题。再试试?

网友U:
加冷却风机,控制由急停按钮控制,会好一点!

网友V:
行车属于特种设备,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还是更换行车,对员工负责,对企业负责。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热心助人

网友W:
学习了,各有高招。

网友X:
加大电机。加装风机
关于起重电机频繁烧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