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0     LDP        X000
2     ANDP     X001
4     OUT        Y000
5     END

网友A:
给你一个绝对严格的。

楼主:
你发的图片看不清楚
能否缩小一点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图片看不清楚
能否缩小一点截图

直接左键点击该图片,然后右下角会出现一个按钮,让你是否放大?可以看

楼主:
短片怎么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47834]

如果两手的动作速度有误差,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C:
你这个程度不理想。一般是这样的:LD X0 OR X1 OUT T0 K1 LD  X0 AND X1 ANI T0  OUT Y0

楼主:
不错,但你这程序只要有一只手松开一下就复位了

楼主:
怎么引用别人的呀

网友D:
4楼的肯定不行,两只手不太可能在plc一个扫描周期《同时》接通按钮,脉冲触发的时间只有一个扫描周期
學無止境

网友E:
9楼的好,

网友F:
可以这样写
用过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哦

网友G:
同意9楼的

网友C(2010-12-08):
麻烦楼主把双手操作的详细要求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