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请问哪位能提供一下光洋PLC编程软件中文版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A:
趁早淘汰吧,用它还不如用国产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趁早淘汰吧,用它还不如用国产的呢

还用这个,可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这个,可怜啊。

嘿嘿!美国鬼子做的设备!

网友C:
趁早淘汰吧,用它还不如用国产的呢
+1

网友D:
嘿嘿,这些东西用的少吧

网友E:
这种PLC作纺织的用的较多

网友F:
有点落后吧,还是换大品牌吧

网友G:
我单位用的光洋的产品,使用在顺序控制上的,点数不多,用的还可以!型号是dir06 ,编程软件是DS32Pgm

楼主:
上面有控制七个伺服电机和一个步进马达,CPU为LD405。自动插针机。

网友H:
光洋plc解密软件好像也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