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0-10-17):
步进电机后面加一编码器能和伺服电机相比吗?

网友A:
没的能比.

网友B:
不能比噢。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电机,动作机理根本不一样

网友C:
不能比的
要考虑到编码器 测量误差
及电机控制两方面 问题
具体看你的项目要求

网友D:
不能比~~不一样

网友E:
不能比,两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