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为什么会装不上   会不会是软件被破坏了  或则其它什么原因
本人用的时论坛里面载 的 STEP7_V54_SP5_Chin_PftW  这个软件

网友A:
上面说的很明确了啊,must be installed,V5.4需要装上的。SP5只是个升级包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两个方法,,第一个,,先安装低版本再卸载安装STEP7_V54_SP5_Chin_PftW  。第二个方法,就是修改STEP7_V54_SP5_Chin_PftW  文件里的配置文件,让它在安装过程开始前中不扫描注册表,建议用第二种。简单实用
配置文件在哪里呢?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第一个,,先安装低版本再卸载安装STEP7_V54_SP5_Chin_PftW  。第二个方法,就是修改STEP7_V54_SP5_Chin_PftW  文件里的配置文件,让它在安装过程开始前中不扫描注册表,建议用第二种。简单实用

卸载完了还要修改注册表项,建议用注册表优化软件即可。然后再装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