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保护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10-17):
断电时或按急停时,所有输出状态停止,按启动才能启动,继续走完后面的自动程序

网友A:
用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和地址寄存器,具体你要看手册.手册里面有规定,的

网友B:
使用断电保持型的字元件。想禁止所有输出,可以驱动m8037

网友C:
这个不是用程序写的,手册里写的很清楚,有专用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有的软件业可以设置掉电保持区域。

网友D(2010-11-29):
看看手册,有断电保持JDQ
jxh668

网友E:
得看你用的机型是否支持

网友F:
三楼正确

网友G:
用断电保持寄存器编程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H:
有专用的掉电保持寄存器,你尽量用上那些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