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断电后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10-17):
关于三菱PLC断电后再启动的问题
内容: 有这样的控制要求:设备发生突然断电的意外时,应保持各处在断电瞬间的状态。恢复供电后,按下启动按钮,设备从断电瞬间保持的状态开始,按原来的方式和程序继续运行。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用三菱FX2N的,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问题补充:用断电保持的话一送电就自动运行了,现在要求按下启动按钮之后才运行.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另外程序里加个启动标志位不就可以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不明白,能不能写范例给我啊谢谢!

网友B:
用断电保持,另外程序里加个启动标志位不就可以了

网友C:
驱动m8037禁止所有输出。

网友D: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楼主可以去看看手册,

网友E:
用M8002置位M8037 再手动X0复位M8037。这样一上电输出就是禁止的。手启动才行,内部有要求的地方用断电保持继电器或寄存器。 另外三楼写的有问题,自已调试好了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