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列QY10输出触点频繁烧坏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0-10-17):
我家的反包式成型机由三菱Q系列PLC控制~ QY10输出模块下端接1A保险然后直接驱动负载。一般驱动220V的液压电磁阀。。。可是经常烧触点。。保险却没有损坏。1A的保险已经很小了~~~~求助大哥大姐们指点下~~该怎么解决!!!
ネ申㊣言舌

网友A:
用一个MY2N继电器控制就OK了.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B:
用继电器转接一下。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C:
继电器型并不是继电器,建立加中间继电器过渡。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饿米豆腐

网友D:
象接触器一样加RC 电路就好了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E:
电磁阀和PLC模块之间增加中间继电器就行了。直流的中间继电器,自己带了浪涌吸收保护的。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F(2010-12-03):
楼主你只有QY10输出点是接液压电磁阀而已吗?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输出点也接了液压电磁阀的话,估计容易烧坏的那个触点的电磁阀就 有点问题“想短路但是又没有完全的短路”。如果只有QY10输出点接液压电磁阀的话,那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再连接液压电磁阀 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G:
可直接在PLC Y10点上外接中间继电器来放大,安装好后即使再坏,也只是怀个中间继电器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