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有几个程序请教一下,梯形图

楼主(2010-10-17):
1,[-k0 d7800] ,
2,[-k30 d334]
3,,[/ d828 k10 d828]
4[-d7820 k300 d7820]
5.[mov k260 v],
[>=d446 d0v ]-[<=d446 d1v]-[MOV K0 D40]
[>=d446 d1v ]-[<=d446 d2v]-[MOV K1 D40].........
先问这些了,大家帮帮忙。我在手册中都没找到这些东西

网友A:
看看指令手册,应该有。
饿米豆腐

楼主:
看了很多了,不太一样,有会的大哥,帮帮忙呗。
没几句话啊。

网友B:
第五步中的 V后面有数字吗

网友C:
1:s1-s2 存入
2同1
S1除S2存入d
4同1
5触点比较指令 dov V是变址 若V是1 就是D1

楼主:
1、2两个数运算完毕后存在哪里?
第三个、第四个D7820/300怎么还存放在D7820里?那不就是循环除下去啊?

楼主:
第五步最后是
MOV D40 V

网友D:
你要看Q系列编程手册,或A系列编程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两个数运算完毕后存在哪里?
第三个、第四个D7820/300怎么还存放在D7820里?那不就是循环除下去啊?
1/2运算完毕后还储存在D***寄存器中。就像3/4运算完放在D828/D7820里面一样。
是不是循环执行下去,要看程序前边的条件,如果条件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该指令,那么就是循环执行下去;如果是上升沿、下降沿指令则不会一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