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

楼主(2010-10-17):
各位师父,请问如何改变PLC连接串行通讯端口,谁有这软件?
假如连接的是COM1 ,如何变为COM5?
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双击与PLC连接的端口COM1----端口设置----高级---将端口更改为COM5----确定,再将与PLC通讯的端口设定为COM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