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楼主(2010-10-17):
请教各位同仁,哪位朋友做个皮带输送线的呢,有用到过皮带防止跑偏用的拉开线开关和扭矩开关吗,请告知一下有头型号和厂家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要和机械结合起来根据结构选择相对应的开关,涉及到安装位置,安装环境的温度等,没特殊要求就选TM1703,用两个开关,分别对应凸轮,在导带边缘就是一个能转动的检测杆,调整凸轮位置就调整了纠偏动作灵敏度。要是你不想这样搞,也可以用两个光电开关来搞,只是要考虑有没粉尘。 另外在导带两边还要做跑偏极限位置报警停止导带。

楼主:
哦,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