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三相伺服变压器 一次侧380v 二次侧220 v
可否用三相自耦变压器取代 (电源380 v 固定抽头220v)

网友A:
按应用电压来说,是可以用。但是就我所见到的都是隔离的。不建议用三相自耦变压器取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应用电压来说,是可以用。但是就我所见到的都是隔离的。不建议用三相自耦变压器取代用。

如果是试验或者学习,可以这样使用,但用在实际的工程中,不推荐这样做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清楚了,现在国内有三种方式
1 双线圈伺服变压器 2 自耦变压器  3 电子式伺服变压器
价格 也是顺序减低
电子式伺服变压器使用电力电子元件将三相380转换为三相220  众所周知电力电子元件的过负荷过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个人觉得最好不用,我见过电子式伺服变压器损坏而造成伺服放大器放炮。
自耦变压器从电压等级上使用应该没有甚么问题,但有一点 如果线圈断路或零点封头有问题可,将会出现380直接加到伺服放大器上的现象。
双线圈伺服变压器(一、二次最好有屏蔽的) 不回出现上述现象。而且二次侧有一新的零点,对抗干扰有利。
供各位同仁参考
  • 下载积分:+1(mr_liu)

网友C(2010-12-29):
    最好还是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