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如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步进驱动器,不能像伺服驱动器一样做任意电子齿轮比的细分。
  本人选用步进电机来驱动丝杆,在计算电子齿轮比的时候,除下来不是一个整数,例如走0.1个毫米需要23.3个脉冲。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误差呢?

楼主:
0.1毫米需要23.3个脉冲,那么在PLC里面就做了四舍五入取23个脉冲,所以相当于每走0.1毫米,就丢掉0.3个脉冲,如此累计,走的实际距离越长,误差越大。

网友A:
软件没法实行的就改变硬件啊,用个减速机,齿轮比你自己根据精度需要选啊,只要有10:1的,你的不久搞定了吗
  • 下载积分:+1(佳史) 说得不全对,但也些是对 ..

网友A:
    也可以用定位指令用绝对位置定位指令,这样就不会有积累误差了最多也就是差0.4/26.3*0.1MM,大概0.00152MM,估计你的机械精度都达不到这个值把
    jxh668

网友B:
    最好能调整细分数,计算时能整除是个好习惯
  • 下载积分:+1(佳史) 说得有道理,加分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A:
    那你换个伺服,要不就加个减速齿轮

网友C:
    在最后需要输出的脉冲量上四舍五入,影响不大。不能舍去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法实行的就改变硬件啊,用个减速机,齿轮比你自己根据精度需要选啊,只要有10:1的,你的不久搞定了吗

    谢谢回答,说得有些道理。
    选硬件的时候要事先选好,不要等丝杆和步进的细分无法匹配的时候,在程序上下文章。方向都走错了,其它都是挽救错误而已。很多步进是不能任意细分的,即便雷塞的能通过软件任意细分,却出现不稳定,设置的参数很容易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调整细分数,计算时能整除是个好习惯

    喜欢这个回答,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哈

楼主:
          选硬件的时候要事先选好,不要等丝杆和步进的细分无法匹配的时候,在程序上下文章。方向都走错了,其它都是挽救错误而已。
       因为选型的工程师没有选好丝杆和步进匹配,后来还怀疑我的程序没有做好,于是被我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喜欢这个回答,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哈

    每个人都型这么做,这样那就太顺了了,你发现问题后以后在做之前就知道该选什么样的控制器了,不要最后什么硬件都好了,发现软件不行,设计前硬件和软件就要仪器考虑,要沟通。
  • 下载积分:+1(佳史) 谢谢回答
    yanzhi2008

网友D:
    增大细分,使脉冲当量减小,使误差在容许范围内.

网友E:
其实这个软件上可以想办法的,主要是程序做起来可能比较麻烦,必须知道1圏多少个脉冲同时还要知道具体走的距离,通过计算最终就不会有累积误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