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8):
三菱Q00PLC问题请教,SFC编程,如何实现当块停止后,重新启动时跳到下一步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61.html

楼主:
谢谢你!SFC编程手册我有了,但是我只能实现在块停止后重新启动当前步,而不能是下一步,请具体的讲一下,我问过三菱的人,说只能强制,可是我在自动过程中停止是为了手动纠错,所以停的步数可能是任意的,所以着急。请帮忙。

网友B:
你用一个寄存器记录下在哪一步手动停止的不就OK了,然后就可以强制下一步启动了

楼主:
是用R寄存器记录当前步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