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18):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块三菱GT1030-LBD-C的触摸屏,原来是和FX的PLC联接的,现在想把PLC换成Q02的,请问通讯电缆怎么解决?屏是422口的,PLC的编程口是232的

楼主:
这个问题这么难吗?版主在哪儿啊?郁闷了!!!!

网友A:
[upload=1]这样行吗?

网友B:
你可以买个RS232 TO RS485/RS422的接口转换器试下。

网友C:
这个问题这么难吗?买一条通讯线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2楼回的什么东东啊?图片???看不见啊

楼主:
曾经使用RS232 TO RS485/RS422的接口转换器貌似通讯不上啊

楼主:
4楼的说一下通讯线型号啊,谢谢!问过三菱客服,说了2个线的型号,但是问了很多代理商都没有听过,貌似很久前的东东了,早没有了

楼主:
屏的编程口是232的,不知道能不能和PLC编程口直接连?有做过的吗?因为屏在工厂现场,不好拆回来试,只能定好方案现场试试,哎!

网友D:
可以的。我搞个

网友E:
换个通信线就OK了。232到422的线。

网友F:
用屏的232编程口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楼上的各位老大,能给出具体的接线图吗?还有需要屏怎么设置?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了一个232转422的转换器,问题的关键是232的RXD和TXD不能和GT10-C30R2-6P的接法一样,要交换一下。

网友G:
找一下通讯线的连接图,自己焊一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