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采用什么启动?可以是星三角吗?

楼主(2010-10-18):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75KW的电机一般用什么启动啊?可以星三角吗?要是用星三角的话,用多大平方的线啊?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我们厂里就有,用的是六根35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B:
应该有多种的启动方式,采用Y-三角启动的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从安全与经济角度分别做预算。如风机与泵类建议你使用50平方的导线。不知你使用的工况是如何的?需要具体的描述下!

网友C:
那要看你是什么类负载,如果空载或轻载那就可以直接选用这种启动方式。用25-35平方线

网友D: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引线用用16MM2就行了,主线用25MM2就行。

网友E:
星三角完全可以,好的话也可以用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F:
35的铜线不行 如果是星三角 用50的铜线

网友G:
可以用星.三角也可以用自藕变压器启动,如果是在华南地区也是重载6根线全部穿在一根铁管里,建议你最好用35平方的铜线,因为现在电线都达不到国标,铁管作设备保护接地。

网友H:
用50的线吧~!星接短连的线可以细一些。

网友I:
主要看你的负载情况,轻载可以星三角

网友J:
答案不同,还是自己判断,75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150A,星三角启动,控制柜为6根出线,每根负载电流大概86A左右,穿金属管敷设的话,每根线应选35平方的为合理。控制柜电源线应选70平方或95平方的为佳。OK

网友K:
根据负载情况确定,可以用自耦降压启动
互相学习

网友L:
星三角起动就可以了,75KW的电机又不是很大.

网友M:
可以的,.选线要根据工频电流来....

网友N:
要是电力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O:
可以用星角启动,电机的电流大概为150A,50线适用所有负载

网友P:
用变频器或星三角降压启动,50平方线

网友Q:
用变频或星三角降压启动,用50平方足够

网友R: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长期运行可以考虑用变频器控制省电节能,

网友S:
软启动器安全好用,没有电流冲击

网友T:
铝线为标准(铜线翻倍)十平方以下每平方5个电流25--35是四三界 再加上穿管打八折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引线用用16MM2就行了,主线用25MM2就行。
兄弟:线太小了吧?满负荷是100多安呢。启动电流是多大可想而之了。不要搞的人家连饭碗都丢了。

网友V:
用(软启动)是比较好的。图片链接
www.tianyikj.com.cn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W:
一般经验是4K以上的都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X: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Y:
可以星三角,用六根国标35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Z:
变频器最好~~~

网友AA:
看你负载了,星三角启动只能用在负载较轻

网友AB:
10楼有道理。

网友C(2011-03-31):
如果空载或轻载可以用星三角起动,电源线50平方,电机线25平方可以长期工作.

网友R:
星三角启动,也可以用变频器(造价高点,可是省电)

网友AC:
  可以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用35平方的铜线

网友AD:
用星三角启动行了

网友AE:
采用星三角启动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的制冷机上的电机182千瓦,也才用的星三角启动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F:
4楼,你用的是银线吗?25的铜线做电机引线只能将就用下,最好用35的,电源线不能小于50的,还要注意变压器容量和电源断路器容量。同时建议采用无功就地补偿。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我们厂里就有,用的是六根35平方的铜芯线。

跟我们公司里的一样

网友AH:
电源线,50平方铜芯线,电机线,36平方铜芯线,四楼的绝对不行.

网友AI:
可以 我们的油泵 是75kw  2级的,就是星三角启动  电线是35的

网友AJ:
是带风机、还是水泵、空压机?其它负载?需要调速吗?重负载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导线50m㎡),轻负载用星三角启动(25m㎡,需要平繁调速用变频器(35m㎡)。

网友AK:
主要看你的负载,星角启动只适合空载或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