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伺服开启后,电机还能自由转动?

楼主(2010-10-18):
各位工控朋友,在下用QD75MH控制MR-J3-200B的伺服,PLC输出了Y0,Y1,伺服点动,原点回归、自动都能跑,但是
伺服电机在没有命令时,用手能自动转动,
我做的实验是空载,直接放大器控制一个伺服电机,没有机构,哪位朋友有相关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你确认你在停止的时候伺服 有SON?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带刹车吗?

网友C:
伺服ON后就不能动了
三菱

网友D:
SEVER ON信号控制

网友E:
刹车可能得电了吧

网友F:
应该是你参数没有设置好,检查一下参数吧,看你是在哪个模式下控制

网友G:
MR-J3-200B伺服放大器大约可以控制2K以下的伺服电机,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我感觉是电机的问题,因为QD75MH系列的用的是专用电机,放大器没法控制电机的自锁。它采用的是光纤通信,是三菱里边最新的
不对的地方你在三菱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

网友H:
明天试一试,我这里也用这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