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0-18):
FXON的定时器的线圈是怎样编程序的,我有三菱编程器编了好几次都不行!(请大家帮帮忙,详细一点,最好有语句表)谢了!!!!!

网友A:
ld m8000
out t0 k3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