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伺服乱走的原因

楼主(2010-10-18):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三菱fx-1n(c)的plc和mr-j3-70A的伺服驱动器,有的机床会出现通电的瞬间,plc就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一直运转,直至到极限位置报警停下,不是每台机床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公司里调好了,有时发到客户那里就出现了?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干扰问题看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好像没什么干扰,都同样的排布

网友B:
建议修改硬件配线,把伺服ON信号和启动信号关联,不要长期使驱动器对电机置ON,只是在运动的时候才ON,那样会好一点,也可预防一定的干扰,你检测一下驱动器里面的F0013看里面有没有变化。

楼主:
硬件配线是三菱公司那边做好的,没法修改的,会不会是因为用单相220V伏的接线方法而引起的,以前用三相220V的电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为了省事采用了单相,有时会出现这问题。F001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开关电源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D:
我这里也是,把编码器的线做短一点就没事了,检查编码器的线,地线也有关,有时候步进马达也一直在转,把地线拆掉就正常了。

网友E:
接线问题。

楼主:
把程序重新传到PLC中就好了,而且以后也很少会出现了,搞得晕死了。。。
jxh668

网友F:
干扰问题

网友G(2010-11-21):
主要的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