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6050I做穿透功能,请教?

楼主(2010-10-18):
用个MT6050i做穿透,屏内的设置做好,,HMI不再控制PLC,可以用PLC的编程软件还是联不上,原因是不知道HMI在PC上的COM口.这该如何设置?PC的硬件管理看不到HMI的COM设置.....PLC是松下的.

网友A(2011-02-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个MT6070iH做穿透,PLC是三菱的
有压力就有动力
wuqiabin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个MT6050i做穿透,PLC是西门子

网友C(2011-07-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MT6070IH与台达PLC

网友C:
看教程,,电脑跟屏连接用网线的,穿透通讯选择以太网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