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750W变频器的主回路保险丝老烧怎回事?

楼主(2010-10-18):
请问各位,我有一个750W的变频器,单相进,三相出,在进线侧接了个10A的熔断器以作保护,负载为小鼓风机,其启停比较频繁,使用之后,发现10A的保险丝老烧,请问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改善的措施吗?750W,反馈在单相侧,电流也才4A以下啊!

网友A:
如果是负载的问题变频器就会跳,显示故障。这样的问韪就是变频器电源部分故障,变频器需维修。

网友B:
检查控制方法对不对,检查三相电机有否缺相,检查减速时间,有否启动刹车设置。启动频繁的变频器应选用大一级的。电机额定电流一定要设好。
jxh668

网友C:
最好不装保险丝,装断路器,为什么自己找答案!

网友D:
你是在工作过会而,烧保险是吗,建议用空开,而且用D型的。

网友E:
将熔断器改为小型断路器。你的控制方式可能有问题,难道你启/停命令是启/停变频器的吗?应该是控制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如果不是,那你的变频器可能存在霎间击穿现象,需要维修了。

网友F:
可以适当的加大熔断器安培数,或该用断路器,烧熔断器的原因受瞬间接通电源产生的冲击电流引起的

网友G:
6楼说的对,我也认为10A保险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