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信捷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0-10-19):
我在信捷官网下载个信捷屏软件,玩了一段时间,今天想把厂里的信捷TPA61-T屏里面的程序上传电脑,这时才发觉我的那个软件居然没上传功能,只有下载功能,工具栏里翻了半天也找不出来,而和软件一起下载回来的手册里示图分明有上传这个工具按钮!究竟怎么回事?请熟悉信捷的朋友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要在软件工具选项里把完整下载打上钩就可以了啊,先下载工程后上传就行了啊,

网友B(2010-12-25):
楼上正解。

网友C(2011-07-27):
这个我也遇到了,打钩也没有用,就是想把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里,可是不行啊

网友D:
信捷屏我用过一次,不好用,只是便宜,它的显示反应速度超级慢,有时按下动作后,还要等待。只能用于不怎么样的地方。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E:
我用信捷的触摸屏比较多,感觉还可以。如果没有完整下载程序的话是不能上载的。所以一定要做好程序备份。

网友F(2011-09-03):
信捷的触摸屏看你是调试下载还是完整下载了,调试下载是不可以上传会电脑的,完整下载才可以,你可以上他们官网下个最新的软件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