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抖动,转动很慢,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接法正确

楼主(2010-10-19):
是什么原因啊。。。。求大侠们指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你的接法是星形还是三角形?输入电压是三相380还是三相220?是直接接电源还是经过变频器?
你的接法要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

网友B:
别超低频运行,还有你的负载

网友C:
若是变频调速的话,频率不宜调的太低,正常情况下频率在30~60HZ时,比较好(主要对电机的寿命相比较好)

网友D: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E:
楼主是否考虑过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