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磁致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0-10-19):
在选择位移传感器时,在输出方式中有电流与电压可选,如何确定?
连接方式上,各种螺纹是根据什么要求来选择?(比如康宇品牌)
新手请教,求解~!

网友A:
在选择位移传感器时,在输出方式中有电流与电压可选,如何确定?
根据你的硬件配置选择。这个现在的控制器已经做的相当灵活,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类型进行设置后连接。一般不用考虑。如果没有该项功能,只能根据模块的输入类型选择传感器的输出方式。
连接方式上,各种螺纹是根据什么要求来选择?
根据你的设备接口,检测的有效距离;位置。

楼主:
我这边急,暂时还无法考虑那么多,再请教一下您,我现在是要用两个传感器测量油缸轴顶出的距离,都是非接触型的,有效测量范围是30cm(我打算用955LC-C4-30cm产品) 100cm(955LC-C4-100cm)从价格和功能等方面,这样会适合吗?
jxh668

网友B:
美国 MTS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jxh668

网友B:
Temposonics® R-系列
一个高精度、快速、同步位置控制的智能传感器系列。适合要求高的机械自动化控制应用。输出模式包括:
模拟的电压与电流、SSI 同步串行数字、DeviceNet、CANbus、Profibus、Interbus 和 EtherCAT总线。更可提供位置和速度双输出,以及多重位置同步测量

网友C:
如果接线不长就选电流的,否则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