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威伦屏会烧三菱PLC通讯口

楼主(2010-10-19):
以前有个帖子是关于威伦触摸屏烧三菱PLC的一些案例,威伦通MT500的触摸屏真的会烧三菱PLC串口吗?

楼主:
大家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A:
不会,我公司有一台就是这样配置的。五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B:
不要带电的情况下拔插接口就会减少烧串口的机会,大部分设备烧端口都是发生在电流瞬间突变的时刻,带电的情况下串口不停的发送,接受数据,这时候拔插最容易造成烧掉的情况.

网友C:
没遇到过,我都还是热拔插,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D:
不会的.我们公司用了上百套了都没问题

网友E:
不会我们公司也是三菱FX2N对伟伦MT500从没出过问题
关于威伦屏会烧三菱PLC通讯口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