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我有两面个交流接触器,线圈是220伏,不知市场上是否有220伏的接近开关直接控制它的两个线圈?
重在积累!

网友A:
有,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有此类型的用处,你可以查一下OMRON的传感器系列

网友B:
可以,接近开关就是个行程开关,只不过更灵敏罢了

网友C:
有的,我经常用到,两线的。

楼主:
是不是和220伏与接触器的线圈串联接的,分常开常闭的?
重在积累!

网友D:
接触器不能太大。最好用小型继电器过度以下。

网友E:
有的,不过要注意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不能太大。最好用小型继电器过度以下。

NO!JD-G-K5的接近开关可以完成楼主的要求,国产的建议选用浙江“飞凌”的,价格相对比杂牌子高一些,但是能用住;进口品牌请选用OMRON的,但是价格较高,性价比低一些!

网友G:
有两线的接近开关,电压是90--230V的,用一个微型继电器扩大一下电流可以连接接触器,直接用很容易坏。

楼主:
多谢各位了!
重在积累!

网友H:
告诉你有220v接近开关但是不能用接近开关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用一个小继电器过渡一下,防止过电流。

网友I:
学学看看    有吧